杂牌845PE CPU没复位

楼主(2010-11-08):
一杂牌845主板,南桥82801DB,时钟rtm360-111r,i/o it8702f-a,     PCI、IDE、VGA复位均正常,CPU电压、时钟、PG均正常,只有CPU复位为0.4V(无跳变),是北桥坏了吗,请高手指教

问题已解决,是因内存供电的一个MOS管虚焊,时而有电,时而无电造成的

网友:
BGA的座子得检查一下U座是否空焊

网友:
补充一下U座没有虚焊

网友:
刷bios 换io 估计就没有招了

网友:
845的我还遇到过修好时钟后复位也有了的

网友:
我觉得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先查北桥工作条件
电压,时钟,REF等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因内存供电的一个MOS管虚焊,时而有电,时而无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