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轻松搞定T61黑胶显卡!

楼主(2010-11-08):
最近一段时间修到了一些T61,而且  不断有人求助黑胶怎么去除,今天小弟在此就把完全的拆除过程上图出来,不用溶胶剂,不用什么特殊方法,就是简单的 铝箔纸,镊子,BGA 设备 ,就能轻松搞定所有黑胶!  当然,某些高手前辈用土炮也能轻松搞定,那是咱不能比的。今天就在这里献丑了,目的是为了给初学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参考,希望大家共同举荐好的方法出来造福大伙! 有图有真相

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第一步,隔热! 材料就是普通的铝箔纸,背后的显存也要贴好,关键不在多,在于精确!

上BGA,两遍固定好,这样等会下手才稳当。

选择合适的温度曲线,我的这个用的是230度,温度到了以后延时大约40秒或者更长;

先彻底解决T61 的显卡,我觉得不换新的是没别的办法的,好在现在新的显卡还能买到,虽然贵了一点! 上图 10年的740芯片

加热的过程,第二张图拍的有点远,怕高温损坏我相机,这里详细介绍一下,在温度达到以后,不要着急下手,要等着看到显卡下面有锡珠冒出来以后才能下手,因为只有冒锡出来你才能确定显卡下面的焊锡已经完全融化了,这时候你下手才不会拉断PCB板,至于黑胶,无非就是一个粘合力而已,在高温状态下完全可以视为无物!

这三张联播,就是刚才拆下芯片的整个过程,看到冒锡,下镊子,镊子要平着推进显卡下方,然后把芯片取出来,遇到阻力稍微用点点气力就足够了,千万不要生拉硬扯,否者后悔莫及,时间可以多等等,万一拉断线,后悔就晚了! 图上是拆下来的芯片,基本把黑胶都带下来了;

这个是拆完后的底板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到,一点也没掉,焊盘完整,绝缘漆少数脱落完全正常;

上面几张联播,是换芯片的过程,拆下来以后再做回去就基本没有什么难度了,这里的一个细节是,拆显卡时候,显卡朝外,方便下手拿芯片,装的时候显卡在里面,避免北桥重复过多受热导致的危险,温度比拆的时候要低一些,是225度;

这是做完以后的效果,嘿嘿,不是吹牛,基本能当全新的卖啦,比某些修出来的所谓“全新板” 要好的多哦!
就写到这里,发这些图真是费劲啊,大家有什么需要问的就在下面跟帖吧,有问必答,不知道的不算!关于BGA设备的话,只要熟练就行,不必刻意要求什么设备,我觉得方法才是关键!

网友(点评):
看来设备还是顺手最重要!什么热风,什么红外,什么三温区都是浮云!!我现在有些后悔改造三温区,一时适应不过来....

网友(点评):
看了波版的贴子该有不少二温区的使用者打消升级三温区的念头了!同时也会增加不少废板和料板了!呵呵!~~

网友(点评):
I760唯一的缺点就是bga盖帽下来。不好下镊子..

网友(点评):
牛B啊 楼主 每看一张照片 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下一张 好方法

网友:
修过两台,没有锡箔纸可用。只是可惜没舍得的换新显卡芯片,没用多久就又花了。早知道也学波波换新的了

网友:
我去胶都是用风枪吹 温度调到160左右去的。灌胶的话上BGA操作的, 一样的 就看个人操作了

网友:
做这种黑胶的手感是真的很重要啊。楼主手感很好。I服了U

网友:
我撬的 劲大了 干掉几个焊点   用点位图看的 都是NC     或GND     可是焊上后还是不行  闷的

网友:
可能是温度 掌握的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T61 胶在里面 固定 吹毛毛啊

网友:
修机不多,没作过这种桥,只记得 有一次接了一台T61的,人家客户换过的返修板,显卡里注的是502,我。。我耐何不了它

网友(点评):
不可能用502吧?!那除非是一休哥成心灌的,我搞不定也不让你搞定!哈哈!~~

网友(点评):
这种一般都是上家做掉点了,一看不好,不修了,也懒得往上焊了,用502一粘。。。。。

网友:
波版这个机器应该升温比较快吧。我用的机子如果这样简单包是不行的。可能升温慢了,锡纸下面的胶会慢慢化掉,失去拉力,锡纸会卷起来,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不会是你的锡纸质量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你的锡箔纸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是焊油流到锡纸下面会导致锡纸没有粘力了

网友:
这个隔热才是最主要的`谢谢楼主指教了``

网友:
哎   做了好几个,都是正面的那个显存爆了

网友:
版主能把你的温度曲线分享一下吗。用的是什么bga,透漏一下。230度是实测温度还是设定的温度,也就是芯片表面温度还是内部温度,请指教。。。。

网友(点评):
芯片表面温度,机器是红外的,230 就足够了,实测芯片也在220左右

网友:
做BGA,手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这个也怕爆锡,每次都贴很多锡纸,看LZ好象就贴了一层

网友:
灵感就是加温,不断加温,确定下面锡融化。然后直接拿下···好办法,有魄力

网友:
贴锡箔纸,A卡,做过一次,哎,虽然没掉点,可是北桥冒锡珠了,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了,还是怎么了.反正没做好过.

网友:
问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图片上那个取显卡的帅哥是版主本人吗

网友:
你用的是红外的吧。我用的是自制红外的。也是这么操作的。到是没掉点。北桥也没冒锡,就是不亮了。最后换板了

网友(点评):
红外的相对热风来说温度精准不好控制,你的BGA肯定被你干死了才不亮了!

网友:
我每次做不知道怎么总是要掉点,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没调好

网友:
  波波用的原 厂给的锡箔纸

网友(点评):
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