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11-08):
G31主板不定时掉电,可以正常入系统2个小时左右,排除过热问题。
不知从哪里下手修。。。请高手过招了。。。

网友:
电源和开关按键因素排除了吗?如果确定主板问题,桥虚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G31 哈哈座子 跟桥容易空焊。

网友:
一般情况还是桥问题了!

网友:
桥的问题大一点  我以前也修过类似问题  换了北桥

网友:
我本子跟楼主的一样。是双桥合一的。烘了下桥。现在正常了。

网友:
我只有风枪,桥的问题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