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及误差

楼主(2010-11-08):
刚才看见有个兄弟好像不大知道这些,特地说明,嘿嘿,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误差缺了 0.25% 0.10% 0.05% ,反正这三种都很少会用到 。。。

网友:
LZ说的那个兄弟是我吧

网友:
实际上色环是很好记的:“棕赤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分别对应数字"1 2 3 4 5 6 7 8 9 0   0.1   0.01"对于四色环电阻第一、二道色环代表数字,第三道代表10的次方,第四道代表电阻的误差(棕\赤\绿\金\银分别表示百分之1\  2\  0.5 \ 5 \  10,注意是正、负也就是加、减)。如:红绿黄金电阻是250K,误差为加或减250K的百分之5。五色环电阻的第一、二、三道代表数字,第四道代表10的次方,其他同四色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