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945无桥供电

楼主(2010-11-08):
“杰灵945无桥供电电压,CPU也没有供电,换过IO,桥供电RT9214,做过南桥。RT9214外围电容代换过,电阻正常,无思路”
有一个MOS坏,是我太大意没把那个MOS管拆下来测,那管开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
mos管开路了,再主板上量不出来的,因为是其他电路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