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气修DELL DL-P2507FWP

楼主(2010-11-08):
      今天遇到一牛仔,提着个02年的DELL电源问我会不会修。我瞄了一眼问他打算花多少钱修。这牛仔居然说,不会修早点说,如果修得好多少钱都行。哟唷。财主来了!!!报价200。牛他答应了.闲话不说了。入正题。

      接上电,量了紫、绿线电压,都只有0.45V左右。短接绿线,没动静!打开防护罩,原来是个二修的电源,做工真挺不赖。
看来是辅助电源有问题,辅助电源用的是TNY266P UC3843AN,次级用的是HP1001WA-1,测了一下整流桥输入端电压,只有84V,拿下整流桥测,有230V左右的电压。看来保护动作了(我自己猜的)。(品牌电源就是不一样)接上电源,测TNY266的一脚EN电压2.6V,正常.简单起见,把TNY266P和连接着的光藕一起换掉,由于不好拆,随便处理连接一下这块直插的板,接电源.测绿线和紫线.呵呵~~电压高了点.1.38V了.真是郁闷!再测整流桥输入电压.从工作出发110V一直跳变到230V再跳回到84V.小弟才浅,没遇到过.测了下UC3843AN的7脚电压.12.77V应该算正常,心想,反正八脚螃蟹好拆.就更换掉.(因为这电源的元件排得密密的不好排查其它的阻容元件.)换好后接上电源.久违的5.02V和4.99V出来了.
      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停了,考虑到有些电源空载保护,接上主板,亮机了!~维修结束.
PS:本人不怎么修电源,希望各位DZ多多指点.有些过程没写出来,比如测开关管等.很多地方没仔细去测量,都是因为那牛仔在边上等候着.收他200时,他还睁大眼说亏了,早知道不说大话.说拿给好几家修都没修好.

网友:
电源都有200的收入,确实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是不太爱修电源的,因为脏+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随便报了个价,本来的意图是想拒绝修理的.

网友:
前级用的是主动PFC  ,这种电路IC易坏,管易爆掉!

网友:
快买个新的了

网友:
比买个新的都贵了,不过做维修的就得这样

网友:
垃圾电源,200元可以买4-5个了。楼主赚翻了。
我对楼主的测量方式有点兴趣。楼主不是测整流桥后的电压而是测整流桥前面的。这个方法倒是没有用过。还有不知道楼主测tny266、3843的时候是在线测还是把小板拿下来飞线测?
说实在这种电源不难搞,就是拆装麻烦。很多dell辅助电源都用贴片ic,我是飞线出来再在线测的,怕被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本来报200是想拒绝修理的意图.
另这种PFC板我是拆下来焊在板的背面测的

网友:
d2 是什么 ? 看不清楚也貎似和这次维修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D2是开关管呀。我看他料好。反正拆了就顺带发上来!

网友:
楼主你捡到了,大发了

看来理论功底一定得要好

网友:
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
修电源要200元 确实是天价了,,,

网友:
“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停了,考虑到有些电源空载保护,”这个电源没有空载保护的功能,是你短接时不小心又断开了绿线和黑线

网友:
有200块修一个电源不错哦,我这边能有50就不错了

网友:
天价??? 品牌机电源找售后450元一个。维修低价其实是维修人员自已搞低的。

网友:
不是主动PFC的电源吧,没有PFC的磁芯线圈嘛

网友:
UC3843会影响到输入电压吗?
UC3843不是推动主开关管的吗
怎么会是副电源部分

网友:
修电源要200元 确实是

网友:
恭喜楼主,犟客户遇到克星了!

网友:
这个钱赚得爽啊。

网友:
freenoon
的帖子
3843损坏怎么会引起紫色5V不正常呢,这一点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
02年的,是服务器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