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vm开机花屏

楼主(2010-11-08):
华硕p4P800-vm开机花屏,集成显卡的,
用独立显卡去试,没显示,连显卡的小风扇也不转
在其它电脑正常用的

网友:
独立显卡花屏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测量下供电1.2V1.5V正常不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北桥

网友:
建议加焊北桥,北桥虚焊造成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可以换跟内存试下  集显的不是北桥就是内存有问题导致的  如果内存是好的  你就查查北桥吧   一般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但也不排除是北桥坏了的可能

网友:
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