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10-11-08):
谁有华硕P5PL2-E主板开机电路,查了老天也找不到开关针3。3V接在什么位置上了,此板不能加电,但短路绿色到地只能开机,请知道的朋友帮忙给个指导谢谢!!!!

网友:
跟开关针边上 C2电容 IO边上的RN3做上拉还跟IO的脚连在一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听说华硕主板有专门的开机蕊片控制,这块主板直接连接IO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