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怪问题,大家快来看看

楼主(2010-11-09):
今天遇到一个怪事,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不工作,放在自己的显示器上试点不亮显示器,诊断卡,跑码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于是把显示拿出来擦干静,从新插上还是点不亮显示器,显卡是七彩虹8400GS 的 于是,换了块显卡七彩虹7300GT点亮了显示器,给客户抱回家了,下午又过来把显示器和主机一起带过来了说还是黑屏呀,把主机和我的显示器一起插好了,开机一切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呀。就又把客户的显示器和我主机插好,开机也一切正常呀,也没什么问题啊。又把客户的主机和显示器放在一起开机就是死活都不显示。诊断卡跑吗也非常正常,你们给说说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呀,显示器不连主机,也会显示无信号呀,是不是见鬼了。等高手们出来给看看这奇怪的问题

网友:
换条显示器的VGA数据线看

网友:
应该是接口问题多了,换条线试过了没有!

网友:
点不亮时看显示器灯有没有变化

网友:
有结果了么????告诉一下啊

网友:
如果用你的显示器能亮,用客户的不亮。首先确定是否为客户显示器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客户显卡与客户显示器不兼容,我修了6年电脑,就遇到过一次。06年的事情,当时客户家的是crt老显示器。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调一下分辩率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再调分辨率

网友:
很多年前我也遇过一次:顾客搬主机过来正常,回去后又搬彩显过来也正常。没办法主机彩显一起搬过来,连在一起死活不亮机。分开就可以。。。后来不知咋修。。。

网友:
嗯,的确很怪,我都没见过呢?学习中;;;

网友:
感觉还是显示器问题,是不是杂牌子啊?

网友:
我见多了,我给客户换的通用板在我的主机上能亮客户拿回去死活不亮,就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啊,哪里出问题了,给大家说说啊。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
不会吧。这种情况确实少见。楼主找搞好了。要 上来说说啊

网友:
谢谢大家,还没搞好类,搞好了一定告诉你们。我也感觉是显示器的问题,是个杂牌液晶显示器呀,VGA 线跟驱动板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