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1-09):
这是一块V星 845PE-V2 主板,故障表现如下:开机能显示,进BIOS 也正常,就是检测完内存到 该检测引导盘的那里就死机。 内存,显卡,CPU ,电源都换过,故障依旧。
如图所示,画圈的那个元件有个鼓包,旁边标识是Q15,上面标识是 APM3023N   WH3DX.
请问主板的故障是不是这个元件造成的,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如果不是它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不插硬盘那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与不插 都死机,不插硬盘也不提示没有引导,插光驱 放上系统盘也不引导, 就一个小光标在上面一直闪烁! 没有其他反映了!

网友:
你所说那个元件是内存MOS供电管,把它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那个Q15直接换掉,都鼓包了。应该是供电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板与偶两个内存插槽,插两条内存不显示,插 一条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风枪,不知道能不能搞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风枪用烙铁搞,先在各引脚上上锡,然后烙铁左右加热很快就能拿下来,再不行你用烙铁一边加热一边用镊子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量下MOS管电压

网友:
额,风枪好像是必备的东西吧,工具不全,修起东西来很麻烦的

网友:
换了 MOS管都不行估计要刷BIOS了!呵呵

网友:
不知楼主换了有没有好

网友:
     都鼓包了肯定挂了,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那是的啊,鼓包了还不挂那就有鬼了,没风枪就用烙铁焊下来咯·

网友:
MOS供电管,把它换掉看看 不行估计要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