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V黑屏,高压正常

楼主(2010-11-09):
接手一台惠普17寸显示器,屏型号是LM170E03,开机指示灯正常,背光正常,始终黑屏,曾用鼎科GM2621试着点屏,故障不变,这种情况视屏坏了么,检测了屏上各项电压正常,芯片微热
芯片
黑屏

网友:
换过屏线么?

网友:
那就是屏上的芯片坏了啊

网友:
我检修时曾无意不插屏线,出现白屏,由于在点屏时用的是鼎科2621配套的屏线,我想不应是屏线问题,现在就是怀疑一个是屏坏,一个是数字板换同时鼎科2621不支持这种屏,因为是免写程序的,手头没有类似代用品,无法确定
。因为液晶维修上面没有提到灯亮黑屏故障

网友:
昨天又换了一块乐华板,写了个LM170ME03(原来是LM179E03),还是点不亮,郁闷呢

网友:
查屏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