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70 ver 1.0 的内存供电都地短路,求图纸

楼主(2010-11-09):
此板内存的DDR_VCC,DDR_VTT对地都短路,拆掉DDR_VTT的供电芯片W83310DG焊盘1,2PIN 都接地了?拿位有此图纸,或修过此板给以些指点,谢谢!!

网友:
打值时要把CPU拿下来,看看内存槽是不是倒针

网友:
打北桥看北桥短不? 有的内存供电同时供给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