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1-09):
有台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显示颜色会突然降低,比如设置是65K色,但会突然变为256色的颜色,上次维修过,更过一段时间又这样,求各位DX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程序,屏线。你说的降色不对,可能是缺LVDS信号吧

网友:
换一块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在不行刷程序

网友:
你上次修什么东西?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变色大多都是主控芯片空焊,屏线接触不良等。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比较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