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HP LASVERJET 4V雷射印表机 50服务错误 维修实例

楼主(2010-11-09):
好久没发重量级的维修了...
这台还真的是有够重.....
这台有个灵异现象....就是~正常~~~很正常~~~
不正常时....出现服务错误50.....

上网查~~有50错误~~但却没有详细的故障原因
只说热传导模组故障....但我怎么检查..热传导模组都好的..
我用备品维修材料测试~也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最后~~~真的要把问题找出来...除了分解机器..别无他法
我这时~~就把它给全拆了....

拆的这...我已经快头晕眼花了.....零件一大堆....

我检查空焊~~看不出哪里有空焊的...
最后发现了一个不显眼的东西....

就是这个拉....触控开关.....这东西很特别...
一开始~~我检查它..是好的...
它的用途在于...电热管的通电...
我会说它是好的...是因为2条电热管的电源..是可以正常导通的
我会发现这颗有故障的原因..在于第3条线...那条有阻抗出现..

为了确定真正故障原因...当然是把它拆了~~~

果然是氧化了....

再给大家看清楚这颗....
我本想买一样的~~但..这东西不好找阿...
更何况..这个触控开关...度上去的那一层镀金....可是超厚的阿

我最后的作法....就是把它拆了....

接点的部分用挫刀挫一挫...让它闪亮亮的

在把它装回去.....

既然整台都拆了....那就把其他的单层版子..补焊补一补

补玩之后在把它全部组装回去

开机测试.......等待.......

正常开机....连续测试一天....都正常了..也不会出现50了

这台说真的到这边都算完修了...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把纸张绉折....
这后续~~是客人来的时候才说要处理...
我最后的处理方式...在加热模组那两颗弹簧换掉...
就好很多了..但还是会有相同的情况...
只好请他这样使用了...研判是他的纸太薄了

后面的纸张处理我就没拍照了..大家自行意会吧...

网友:
哇 好细心 真是不怕麻烦 如果是我的话早放弃了

网友:
95年的巨物现在还有备品

这台印表机实在够份量,还有客戶送来修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