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050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9):
今接到一款宏基5050笔记本,进系统花屏,周围4边跟中间花, 经确认 屏 硬盘 内存 都是好的,我这有两个这样的本 调换试下都没问题。  显卡北桥集成的,换了故障一样。 愁人。。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是把两个板上的桥调换试了啊,这种情况多数是显卡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
你看一下你修那台的屏线接口那里的接口针脚有没有插连上的,上次我修过一台害得我做了三次显卡,结果是接口的针脚连在一起了,修笔记本是要细心点啊!

网友:
进系统花屏 进F8试一试 会不会花  如果不花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进 PE  一点问题都没有。。 做系统都是正常的, 就是进XP 欢迎使用开始花。。

网友:
怎么换的没详细说呢。。什么都对换了吗?

网友:
明摆着是AMD的U问题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特别是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