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线做电话线又做了网线

楼主(2010-11-09):
今天一个熟人请我去跟他按网线,之前都没安装过的。我用一根网线充当了网线跟电话!小有成就感····呵呵
     网线里有8根分线谁都知道,但是起到作用的就是1、2、3、6线起到作用。剩下大家都知道了后面发生的了···

网友:
这个要是千M的8根就要全用了

网友:
100M可以这样做,1000M的就不能这样了

网友:
一跟网线 接两个头 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为什么不上图看看

网友:
这个我做过太多了,也做过一根网线当两根用的,当然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正常布线的话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目前一些楼盘和大卖场布线的时候是这样做的:123456还是按照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6根线接水晶头,余下的棕白、棕接电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