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迷茫

楼主(2010-11-09):
新手向各位学习
哪位高手修过D630的机器 这机器是适配器开机过程中插电池把机器少了 适配器供电有个电感烧了 换好后不开机 不知道我该从哪查起?
不开机

网友:
你不要在开机的时候插电池,这样不好,一但电流过大或者接触打火都有可能烧坏东西。

网友:
是客户的不是我搞的啊。。。。

网友:
现在是啥情况啊?不加电吗?那就从19V查起吧

网友:
可以根据电路图,先测试下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电压通过

网友:
公共点有点

网友:
是有电啊 就是没待机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热拔插的后果

网友:
3M`5M有没`系统供电?

网友:
现在待机正常不

网友:
慢慢查吧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