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编程器EP1130 USB驱动

楼主(2010-11-09):
买了一个改牌EP1130
所谓改版就是它的按键与说明书的那个版本不一样

上图光盘说明书上的EP1130

买到手的EP1130

买回来时,(由于装不上USB驱动,工作忙着嫌麻烦一直没去研究)所以一直用以前旧的编程器
现在要唰,旧编程器不能唰的,才拿出来用,搞了几天都装不上USB驱动。

将编程器连接电脑时,将切换开关1按下弹出提示

于是我搜索光盘附件的USB驱动1 2 3 4 如下图:

均无法完成安装!
无奈之下唯有求救各位大侠!
谁有这个驱动,拜托了!

网友:
这种编程器, 哪里买的,找谁去问。

没用过的人肯定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你直接找的你那个设备的设备范围ID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我不明白。。

网友:
实在不行 把1130用USB线跟电脑 连上 再重装系统 一般都能把1130的USB驱动装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的话,系统都换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看看PID合VID,不过此驱动一般还得找卖的

网友:
遇见我是你的荣兴,这个编程器我用了两年了,熟的不能再熟了    不光是这种   像EP1122  EP1120   EP系列的我比较熟。你加我的QQ343963844    我远程操作帮你弄定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你那个设备点鼠标右键的属性,在新窗口里选择 详细信息就可以看到设备范例 ID  下面的PID-XXXX,然后在百度里直接书这个PID-XXXX,自己就可以慢慢找驱动了

网友:
我来给大家剖析一下为何要USB驱动,因为以前的液晶编程器大都是并口或者串口的,而楼主这款其实就是一个通过USB转成串口做出来的编程器,USB驱动程序就是USB口下边那个长方形芯片的驱动程序,我有几款方案,有空传上来。

网友:
找一个pl2303usb转串口的驱动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