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坏判断标准

楼主(2010-11-09):
南桥阻值在多少可以判断桥坏,我知道还要拆网卡,我这有个阻值在60几,算挂了吗?

网友:
LZ 你说的阻值60几是在哪量的?

网友:
不能只凭阻值判断,有时候阻值都正常,也不跑代码的情况,但是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PCI的A14就不正常。正常的应该是200到300左右

网友:
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

网友:
论坛的首页前段时间有个贴子就是专门讲的如何判断桥的好坏地,你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