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板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一台华硕A8J笔记本用的ATI显卡,我想换个N卡。可是换上去电流跑完但是不亮机。有人要刷BIOS。   想问问各位这个能换吗?    a卡型号是    A8 ATIM VGA BOARD     REV:2.0     想换上去的 是    A8S VGA NB8P DDR2 BD      REV:1.1                有人说刷BIOS   但我不知道刷什么型号的BIOS可以?

网友:
我可以搞好。

网友:
哪里买的显卡就找卖家咨询。一般都要刷bios的。。

网友:
是不是 要刷成现在要用的显卡 原来主板的  bios

网友:
华硕换显卡板最好是换版本号一样的,比如VER1.0就换1.0的,如果你换高版本或者低版本的话有可能驱动不了屏,可以现实但是就像没有装驱动一样的。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麻烦,估计还得调一个板上的0和1的设置,还没试过能不能成功

网友:
没必要换N卡,N卡的发热量好像要比A卡大很多吧?

网友:
没换过如果换的话我估计要刷BIOS的

网友:
这个我咨询过了,我这个卡换不了   z99j   不支持  G86的N卡

网友:
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我也想知道

网友:
华硕换显卡要换BOIS的

网友:
asus的 是麻烦的  最好换原来一样的 不然要刷的,我刷过好多了

网友:
找个N卡的同型号主板BOIS刷进去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