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培训学员用配件表

楼主(2010-11-09):
部分内存维修工具、配件价格表

配件名称用途图例单价
焊锡膏采用“锡浆法”为BGA颗粒植入锡球 15元/瓶
植球钢网(1代+2代+3代)为DDR1代、2代、3代BGA颗粒植入锡球     DDR-BGA成套联合钢网
64元/套
植球钢网(2代)本网是上述钢网中截取的最常用的2代植球单网,请勿与上述成套钢网同时购买,以免重复。  为DDR2代BGA颗粒植入锡球 15元/只
植球钢网(多用)为各类BGA颗粒植入锡球 15元/张
助焊膏(BGA用)为BGA颗粒拆焊、助焊;调合锡珠 10元/盒
刮锡膏扁铲为BGA颗粒植入锡球时刮平锡膏 1元/只
尖嘴镊子(耐高温)夹拾各类零件 10元/只
平把镊子(耐高温)夹拾各类零件 10元/只
蛋白笔在黑体零件上做标记 2元/只
眉粉刷为助焊膏涂刷用 4元/只

网友:
续表-1

焊锡球采用“锡球法”为BGA颗粒植入锡球台湾进口0.5mm优质焊锡球 15元/瓶
优质焊宝为“锡球法”植球专用的助焊剂  30克装白色中性优质焊宝
20元/盒
小板刷清理灰尘 5元/只
焊锡丝(φ0.3mm)为DDR1代颗粒焊接用 15元/卷
酒精瓶盛装酒精 15元/只
针剂式助焊剂针剂式固态助焊剂,用于TSOP封装颗粒助焊 5元/只
小元件盒盛装小零件、调合锡珠 1元/只

以上配件不计数量,不论邮件接收地点,每次另加快递运费20元

网友:
续表2

特定型号915主板
DDR2代检测平台
120元/片
DDR-2
256M
内存模组
DDR-2 检测系统引导条
20元/条
8205型安泰信螺旋风型热风枪
BGA工艺必须
260元/台
(含快递运费)
865GV主板+128M内存模组
(新主板,经严格测试)
DDR1代检测平台+系统引导内存条
200元/套
放大目镜
用于显微焊接和观察器件
15元/只

以上配件,每张主板加快递运费:圆通快递:15元
                              顺丰快递:20元

网友:
续表3

方形元件盒盛装BGA植球钢网、各种颗粒 4元/只
枪式拨放台(热风枪)为BGA颗粒拆、植、焊  可以与8205风枪任选其一 90元/只
DDR-2 内存条保护座可以保护内存插槽,也可以用来自制刷写SPD数据的编程器
25元/只
DDR-1 内存条保护座可以保护内存插槽,也可以用来自制刷写SPD数据的编程器
15元/只
PCB 绿油维修PCB使用的绝缘漆,使用紫外线固化        20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