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复位的板子!

楼主(2010-11-09):
昨天修了一块不复位的板子,后面查出是IO问题,就把它换了, 好了可以开机,一波未停一波又来了,PS2口用不了,完了!
问题

网友:
IO应该 还是 没有换好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查PS2接口的供电正常就拆排容,跑线如果到IO 就是你IO没换好。

网友:
决对IO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