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口的高压板怎么做点灯管的工具?

楼主(2010-11-09):
那位知道告诉下 新手

网友:
在高压板输入的12V引脚和开关引脚用一个2K电阻连接起来,高压板接上12V电压, 就能点亮灯管

网友:
适配器接头连接12V和地。12V和开启串联
不接电阻也可以

网友:
也跟这学习啦

网友:
我都直接是在电源板上依次找到12V 3.3V 地,然后接到单灯高压来点灯。
现在看了楼上的几个回答,终于知道了12V与开机串个2K的电阻也行啊。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学习了,用10K左右的电阻好像也可以吧?这个电阻有什么要求吗?我平时用的是10k的

网友:
最好用两只4.7K电阻 上下偏置后得到6V电压接到ON/OF,一个电阻直接跨过来会烧高压条的。因为ON/OF端一般电压为3--5V,直接从12V拉个电阻过来ON/OF端就是+12V,时间长会烧掉的。

网友:
在DC头供电与地之间串接二个2K(或其他K电阻)电阻,在二个电阻中间引一条线接高压条ON/OFF位置,供电接高压条供电12V,地就不要说了;这样可以保证高压条无事;原理:用二个电阻分压成6V代替驱动板信号;可以用高压条与驱动板连线,剪掉驱动板接口,做成三条线按上面方法接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