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台17寸LG,型号是L1718S,故障好奇怪!

楼主(2010-11-09):
现有一台17寸LG,型号是L1718S,故障好奇怪,通电后开机,正常显示,大概用15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断电,后级就再没输出,后级没有电容爆,电源部分各个电阻都测过没问题,电源IC(TOP245)也换过。300V的大电容也换过,断电后大电容还是有300V的,就是找不出原因,请各位指点下!
原因
电源
问题
断电

网友:
电源板的大电容漏液!!!!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开关管和电源管理IC的问题,你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