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945的板子开不了机,不跑吗,强行开机,南桥发烫,

楼主(2010-11-09):
昂达G945的板子开不了机,不跑吗,强行开机,南桥发烫.CPU发风扇有装动
开不了机

网友:
先跑一下开机线路吧

网友:
开机线路吧,不会跑呀,请教下步骤了,待机电压是多少,,复位电压是多少都不知道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短了。。。你看一下待机时的电压有没有。。强行开机会烧的。。。因为某个东东短路才保护起来了。。

网友:
南桥发烫是不是开了机才烫,还是不开机也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