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警

楼主(2010-11-09):
今天接了一块不显示的板子    通电量电压    发现CPU没供电   直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显示了    都到检测硬盘画面了     喇叭居然这时开始报警    郁闷

网友:
放电试试,如果还是进不去就得重新烧录BIOS

网友:
是啥子扳子哦  麻烦说下

网友:
说清楚点,不明白

网友:
老大 你很幸运啊 换了电源管理居然点亮啦 你说的是那种的报警啊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主板 风扇不是原装的 也会报警

网友:
是那种在报警呀

网友:
    风扇插错地方了吧 ?

网友:
什么板?原装板CPU风扇或系统风扇检测不到都会报警一般都 要上两个风扇检测。

网友:
要看是哪种报警咯 U温度高了报警还是因为U风扇和系统风扇插错了导致的报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