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代换

楼主(2010-11-09):
有一主板查到IT8702F-A坏,因没有这个I/O所以请教高手,这个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网友:
GA除外,8712F-A绝对多数可以代换8702F-A的,但也有一部分板子不可以的!你现在手头上没有8702的,试试用8712的代下!

网友(点评):
可以的,我就试过,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不知8711能行不

网友:
8711不行 引脚都不一样 只有8712F-A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