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4720Z的图纸

楼主(2010-11-09):
求,ACER 4720Z的图纸,在站上找的不一样,NB 960  SB 82801HBM  EC  8679 板号为DA0Z01MB6F1 REV:F

网友:
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现在不触发,查开机键无3.3V,但主板上有3.3V 5V.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主板    开始无3 5V       3  5V 修出来了  不触发  换IO 触发了  现在1.8V 保护    1.8v负载无短路

网友:
您应该发到“笔记本图纸资料”板块,技术小组的在线的话,一般3分钟左右就会提供链接给您。在此谢谢技术小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er  4720Z

4720 ZO1.pdf

网友:
  Acer 笔记本质量都还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