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7030加粉和清零的标准操作是怎样的?

楼主(2010-11-09):
先后也多次加兄弟7030的粉,就是发现原来粉盒还有很多余粉。不知是为何?操作方法是:把这个圆所在的塑料片拿下来,内部有个白色齿轮,调整齿轮之后圆内的黑色卡子就会从向下的那一侧调到圆的另一侧向上。然后把粉盒两边都有个透明塑料中间的孔用纸堵住。
操作方法

网友:
我也深有同感 每次给客户加粉时 就会倒出很多的余粉 清零也就像LZ说的那样 还是不行 每次都得和客户解释老半天

网友:
兄弟7030清零方法:
打开前盖,1点按选项键,2按功能键,3按清除返回键就会出现是否更换硒鼓,按▲后再按ok键就可以了,最后关上前盖。1.2.3键要按得快1秒内。这个方法绝对好使,我经过验证了地。

网友:
3楼正解啊 呵呵

网友:
硒鼓的复位方法最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