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D主板时钟IC上方掉件求助

楼主(2010-11-09):
接修一主板,客户在清理灰尘时不小心用螺丝刀碰掉了几个件造成主板点不亮,仔细看主板,型号是SF2/648D,在时钟IC上方靠近CPU风扇支架的中间确实掉了三个件,一个好像是贴片电阻或电容,另两个应该是三极管或小的场管.有此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下这几个零件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最好拍实物照片好对比下,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不小心啊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我有此主板 可以帮楼主看下  明天我上传资料

网友:
电阻应该是68X吧  三极管就 是普通的NPN三极管

网友:
啦两个三极管型号是W04 54是时钟的开启型号,电阻是68X。

网友(点评):
谢谢你,上了你说的那几个型号的零价后,主板一切正常了.

网友:
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帮助过我,没帮助过我的人.特别谢谢学闻兄,凌寒哥!还有滦南人(虽然没上传,只要有这份心,我已经很开心了)
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换上零件后试机一切正常了,以后有小弟能帮忙的,小弟一定尽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