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945PL主板问题

楼主(2010-11-09):
  接ATX电源后,直接上电,并且按POWER键无法关机。上电时,测得CPU供电偏低,并且无主复位。这样应该怎样修?

网友:
查南桥和IO

网友:
断电量CMOS跳线帽电压0.55V,把CMOS电池取下来量,电池电压有2.8V。

网友:
南桥问题 重点查下

网友:
IO 南桥 电源

网友:
先测供电,时钟可正常啊,都正常的话,重点在南桥和io啊

网友:
atxpwork和VRMPG到SB了吗?vtt1.2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