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低压输出电压缓慢上升,然后稳定

楼主(2010-11-09):
该电源的两个13009炸断,与基极相连的1欧电阻开路,更换后有电压输出,但+5v和+12V电压是缓慢上升,再稳定下来,(空载和带负载都是如此)。刚开电源+5V为5.12v,然后5.13v,5.14v,5.15v.。。。最后稳定到5.19v;+12v刚开始是11.55v,也是这样11.56v,11.57v,。。。。。。地慢慢上升并稳定到11.90v左右。风扇的声音很怪,刚开始很响,一旦上升到11.90v左右声音就变小并稳定下来。请各位支招,这个电源哪里还有问题呢?该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支招啊?

网友:
风扇在刚开始的11.55V电压下,怎么会声音怪呢?唯有先将风扇换了再说。

按你说,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貌似电容漏电,查查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和+12v输出滤波电容全换了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IC供电脚电容换了没?

网友:
开关管不良吧,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