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主板跑25

楼主(2010-11-09):
较新主板,客户拿来说好好的,清洁完后跑25就不走了,换显卡,后故障依旧,BIOS也放过电,估计是BIOS问题,高手请出招!

网友:
把外设连线拔了试一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按理问题还在显卡上,跑到25屏应有显示了。如屏无现示那显卡问题就大了,看看显卡槽,另外换条内存看一下。

网友:
重点查PCI-E到桥部份,

网友:
不开机,无法刷BIOS,我没有编程器,显卡是好的,装到另外的机子就能用,我正按楼上的提示,看下PCI-E到桥的部分吧,是不是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BIOS资料问题比较大,先刷资料。

网友:
先清理显卡插槽 看显卡插槽边有没有掉件的 打PCIE到北桥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
查了PCI-E到桥的部分,供电,复位,都正常,时钟一个0.45,一个0.47,用打阻值卡,数据线一部对地打阻值775,一部分为1,估计不是这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没过内存吧,把内存槽好好整一下

网友:
C1过了,才卡到25的

网友:
压压座试试,上次我也碰到一块跑25不亮机的,后烤CPU座后解决

网友:
昨天拿到电脑城让高手们收拾,呵,拿去换个显卡能开机了,我不大相信,又叫师付试一下,呵,又不开机了,师付说加焊下北桥,又上BGA台,结果还是到25,不过这个机子就 是25亮机的,后他又把两个BIOS换下位置,好了,顺利亮机,拿回来后,我装上开机,又是到25不走了,也不亮机,气的要命,换了第三个显卡,这下好了,原本机子上的显卡,我机子上的显卡,都不认,装第三个好了,现在我把客户机上的显卡,装到我的机子上,又不认,崩溃啊,我发现 几例集显的主板,装个显卡不认的了,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集显主板装显卡不认的,可以先用集显进bios里设置pcie或者 agp优先启动再试。某些主板不认的这样设置以后就正常使用独立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