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500加焊问题

楼主(2010-11-09):
一块七彩虹GT9500的显卡
刚刚加焊完,原本加焊之前是一条条白线,加焊之后,白线变少了,多了其他乱七八糟的颜色,右半变还有重影,我怕温度太高,上下都只调了200度,是不是我温度低了,没加焊好

网友:
你做动;了没有哦

网友:
彻底废了,上下温度220,再次加焊,不亮了,键盘灯亮

网友:
你加焊坏了吧,我们都 是有BGA返修吧跑一个设的好曲线就好下部达到260上部225芯片能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