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有待机用外接电源触发后没待机,用电池可以触发。

楼主(2010-11-09):
   T60 外接电源有0.028A的待机电流,但是触发后电流直接掉到0.006A ,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用也是这样,但是只用电池可以直接触发开机进系统,用电池开机后在接外接电源也可以正常充电,开机后在把电池拔掉也是正常,只要接上外接电源开机就直接将到 0.006A 不触发了。

网友:
你可以检测下电源接口到待机电路的线路是否有断路啊,仔细测量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断路吧  3 5 V 都出来了呢  只是用电源触发后就没有了。

网友:
最好还是检测下,你拆开主板看下有没有明显的烧的,或者是不是进过水啊

网友:
大哥大姐们给个思路啊

网友:
插适配器时,量其他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那路出了问题,拆开看有没有明显烧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