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ICL50供电切换短路(仁宝代工:LA3551P)

楼主(2010-11-09):
机器故障:是用电源和电池供电可以正常开机,亮机以后拔掉电源再插电源,电源没有反映,电流0。00A。如果用电源开机不把电池放进机内,等亮机后再放入电池。如图所示的隔离MOS管会发烫,瞬间挂掉。

这个管子的开启和关闭是受ACOFF和PACIN两个信号控制。问题是待机保隔正常,开机以后保隔就不正常了?烦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你已经更换过什么东西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充电芯片,可故障没有解决。想换EC KB926但手上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EC的问题,量一下充电IC的电阻,充电IC型号是什么?

网友:
充电IC已经换过,周边元器件已量过没什么不正常,明天再仔细量下看怎么样。

网友:
换过EC后已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