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不到pci-e显卡

楼主(2010-11-09):
华硕p5sd1 主板,报警一长二短,可测试卡跑ff,显卡pci-e确定是好的换了二个pci-e显卡而且在其他机上能用,显卡供电正常,各数据线对地电阻正常,换pci显卡可以开机。故障在哪里

网友:
供电各方面先测测,都正常就加焊下桥。

网友:
测试卡26停了2秒,52停了2秒,后跑ff,

网友:
BIOS搞过没有?不行在做桥。

网友:
看显卡插槽有没有断线的 查PCIE旁边的32个耦合电容和北桥间的对地阻值 加焊北桥

网友:
一致通过先BIOS,在看北桥。

网友:
显卡GPU空焊造成跟主板之间 的传输不良。

网友:
bios刷新无效,没有bga工具,850的风枪搞手机还行做桥不行,换64m显存的pci显卡,凑合用吧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