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代诊断卡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一代的minipci接口可以正常跑代码,为什么二代的MINIPCI-E就不跑码呢,有的还可以跑,谁能给说一下

网友:
新的PCI——E诊断卡已经读不到南桥的信号了

网友:
有的二代槽上有LPC总线,有的没有。所以就成了有的能跑有的不能跑。看到下面的槽的8 10 12等脚了吧?如果是空脚的话插上卡肯定不能跑的(好了,今天的灌水至此为止)

网友:
还是因为二代槽子没有规范呀,谢谢楼上 大哥

网友:
二代的 有的没有 咱们的自己飞lpc线   一共的飞9跟线  才可以   我飞了 几个感觉很好的 呵呵

网友:
二代现在大部分都不跑码了,用示波器量波吧!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测哪个波啊

网友:
方法很不错啊!愿意接受

网友:
飞着飞着就飞晕了

网友:
原来 数码卡读的是 LPC  总线啊  我以为是 pci总线  那  FRAME# 是 LPC上的  还是 PCI上的  我说的是  MINIPCI接口

网友:
用示波器比较精确咯``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到是否读CPU但是看起来没有测试卡直观,我还是想要有二代的测试卡

网友:
二代的技术确实太不成熟了,难用啊,希望哪位高手能研发一个好用的通用的啊

网友:
二代的还是不成熟啊

网友:
USB 接口的 测试卡很不错  我正在用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又没示波器,只能看电流表跳变猜测了

网友:
用模拟的示波器怎么量那波形的呢,我有一个模拟的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