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 tm cpu 复位 pg偏低

楼主(2010-11-09):
上假负载  内存电压 1.8  v  cpu 供电 1.12v   pg 0.3v 复位0.6v vtt 1.2v   桥电压正常   跑线 发现和cpu假负载上pg连接的各个电阻 的电压1.2v左右 ,那么说来 问题在是cpu座子问题吧?可我费力压了 没见电压正常      775这个座子在只有风枪的条件下修复成功率很低吧 各位 ?

网友:
有的775主板 是在上CPU的时候 电压才会都正常 如果你怀疑座子虚焊 最好还是BGA 风枪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
没有bga   这个还是放着吧 唉  有没有便宜点的bga装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