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主板维修及图纸问题

楼主(2010-11-09):
平常主要是修笔记本,学的也是修话本主板之类的,但是偶尔也会接点台式主板,我不会跑电路,只会看图纸找元件,修台式主板,图纸太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问大家修台式主板都看图纸吗,还是凭经验维修,还有凭通病维修呀

网友:
笔记本 很多人都是凭经验,更何况台式机,一般都是凭经验.

网友:
跑线路有一定的技巧,相关技巧可以站内搜一下跑线路。
跑线路需要大量的实践练习,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多主板的电路如果组成,器件在什么位置,在跑之前,心里就有数了。修台式机主板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跑线路一定要多多练习,才能更快更好的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