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屏 自动黑屏!

楼主(2010-11-09):
方正的一台15液晶,开机后3-5分钟自动黑屏,重插一下数据线,或者断电重开就又好了,如此反复。
黑屏

网友:
你打开看下 一般就是高压条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AOC代工的吧,是的话把高压线圈补焊一遍

网友:
不能持续带负载。电源或高压那一块。查虚焊和元器件不良了。特别注意电容。

网友:
查电源部分电容。查高压部分引脚焊点。查灯管。
不行再换高压线圈。还不行就加个高压条。

网友:
看看灯管和高压条建议先改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和高压的问题。你先代换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moment
的帖子
方正的哪一个?电源高压的发个图片上来,我这里板子多。应该是你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高压板和灯管部分 。。。

网友:
高压部分应该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