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主板 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09):
今天收到8块G31杂牌主板 看外观 座子是透针的 北桥是NV的 南桥是Intel的GB桥 经测量板上无短路 北桥供电都是1.28V 总线电压1.2V 内存供电正常 唯有不同得是内存119 120脚电压只有两块是正常的3.38V 其他的都偏低 最低的只有2.2V CPU电压正常 也换过双核的 那两块电压正常的板子 诊断卡代码显示98 E0卡住 上不上内存都是这个代码 内存槽也清理过 排阻也加焊过 于是拿了一块主板加焊北桥 可谁能想到这无铅的桥也太垃圾了 桥上面鼓包了 凉了之后测量北桥挂了 还有7块主板还没动呢 听听大家的意见

谢谢各位兄台的帮忙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还是没过内存,北桥这块的故障

网友(点评):
问题是插不插内存 代码都是98 E0 CPU过没过 都不能确定啊

网友:
是啊 内存119 120脚电压低 一路直连南桥 另一路接330电阻进时钟芯片 330电阻到时钟这边电压有3.3V 而另一边就低 南桥也应该有问题

网友:
E0不就是没过内存吗?先检查内存的工作,供电、时钟、SPD供电、1PIN的参考电压、上拉供电等

网友(点评):
供电有1.98V VREF0.99V SPD3.3V 时钟0.9V 只有119和120脚 电压 有几块板 电压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刷个BIOS程序看看,可以从其它的板上面弄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刷个BIOS程序看看,可以从其它的板上面弄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没试 明天可以试下 谢谢

网友:
SMB总线电压偏低 建议你先加焊南桥 应该南桥拉低的

网友:
有NV北桥的G31???

网友:
一开机就跑E0那都没过CPU  开机跳变1到2下才跑内存,  看看有没有帧信号,有就刷BIOS

网友:
北桥是NV的 南桥是Intel的GB桥。LZ研发出来的新板子啊。

内存119 120脚电压只有两块是正常的3.38V 其他的都偏低 最低的只有2.2V
你这个系统总线不对。跟北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他是由南桥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记错了 是intel的北桥

网友:
检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北桥是NV的 南桥是Intel的GB桥????????????

我水平太低了,修了怎么多年也没见过,哎

现在科技太发达了。NV能好GB安平相处,也不知道厂家怎么走线,按照谁的标准

网友:
8个板子坏了两块 这个板子一是南桥容易坏 温度特别高 二是8脚BIOS 昨天代换试了 没一个好的 最好去别人的维修店刷的

网友:
换条800内存试试了么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怎么修好的?期待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焊的南桥 跑码98 E0 39 最后刷的BIOS 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