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WE223D花屏

楼主(2010-11-09):
        现象是,刚开始用没事一切正常,过一下出现红的一块一块的,比如打开网页,边框不是红的,网页里面的白色背景变成红的了。

       今天早上拆开,看了一下板子没有明显脱焊,电容没有鼓包的,不管了,把屏线拆下来看着有点氧化,拿擦胶好好的擦了一下,试机到现在正常。

网友:
最好来个图,朋友

网友:
处理下屏接口,不能解决就换板子试屏,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先换一电脑试试,如果还是这故障,表示热稳定性差,先换一驱动板试,如果故障依旧,就应是屏上芯片问题,应难修了

网友:
清理屏线,换屏线。不行,用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在顶一下请大家诊断

网友:
清理屏线。再就是加焊驱动板上的芯片。

网友:
OSD菜单呢?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换屏线,是缺LVDs信号

网友:
今天早上拆开,看了一下板子没有明显脱焊,电容没有鼓包的,不管了,把屏线拆下来看着有点氧化,拿擦胶好好的擦了一下,试机到现在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老板,难得有空上来呀!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三VGA线

网友:
这个就是经验呀  下次有碰到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