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 IT8512E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11-09):
接到一台神舟承运F213E的笔记本不触发,待机0.03,有+3.3VA,+5VA,EC的11脚VDD没有3。3,26脚有3。3,74脚AVCC有3。3V,晶振正常,触发开关有高低跳变,SW-PWR-ON正常,但没有+3.3VS-ON发出,求8512的工作条件

网友:
+3.3VS-ON没有的话不一定就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如果南桥有问题的话一样会影响它的正常产生

网友:
下个Y450的图纸里面就有8512的PDF 没3.3V不一定就是EC的问题,3 5V 芯片工作了没

网友:
ACIN  LID#都要注意一下

网友:
绝大多数EC都受控于ACIN这个信号决定可不可以触发,有时间是3.3v、有时候是0v,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