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1a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09):
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但用适配器电池开机和适配器单独开机到滚动条就掉电,充电正常。AMD处理器AMD芯片组。遇到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
是电池坏了 直接插适配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排除CPU和电源

网友:
终于修好了 换了 散热器就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