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15寸CRT显示器

楼主(2010-11-09):
今天我接了一台15寸的联想CRT,他拿来是不显示,,好来我给他修了有显示了,,可是他为什么只支持最低的分辨率 ,,而1024X768就不可以了呢 。。。。。知道就告诉下啦 很急 谢谢各位
不显示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测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是否有焊点相碰了

网友:
刷下主板上EEPROM芯片的数据,最大可能就是固件里数据有问题。

网友:
老了,让它退休吧…

网友:
求人教
的帖子
完全正常,大部分15的彩显最佳分辨率是800*600。
少数能上1024*768,但不代表能长时间工作。
看下说明书就清楚了。

网友:
15寸还修啊

网友:
这机器能上1024*768,但刷新率要调到60HZ才能显示,超过此刷新就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