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65ATF场效应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1-09):
如题目,我在网上搜不到资料,是在HP 19寸宽屏液晶上的。

网友:
07N65   07N60  K2645  K2141  09N65  09N80 等都可以代换  耐压值600V以上,电流7A,就可以了。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7N60了

网友:
收到,我手头上有K26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K2645慎用!
建议用7N60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在哪里查的P0765ATF场效应管 能用07N65   07N60  K2645  K2141  09N65  09N80
代换?是平时积累的,还是有软件能查什么管子能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你好  平时积累的   一般我们都是查到参数 确定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6-05-18):
电源管好多可互换

网友:
电源管(场效应管),只要耐压和安数差不多就可以互换,如果用在电视高压部分就要考虑放大倍数,楼主的哪个管应该是7A/650V的,希望楼主早点修复好机器,其实有时间多看些质料,维修的时候多留意下,很多时候手上的东西是可以利用的,现在的管看代码基本心理就能知道参数的,不比贴片哪个才不好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