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DC的充电器 “T ”脚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9):
标称输出DC4.2V ,我量取“+”“ -”脚之间没有DC输出,而量+ T 或者- T  有2.2V左右DC 。
是不是要直接短路“T”和“-”或者“+”脚的其中一个输出 ?
求维修达人给点意见。
型号是 MH-64
黄灯正常

网友:
T脚是一个电池电量检测的脚,个别机器用于电流检测,此脚有无电压都和 -  +  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不管T 端,直接量取 + - 两端,如果没有DC output 肯定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是的,不用管T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好也有一个理光相机充电器BJ-6 。 (好的,正常使用中)
发现也是如此“+”“-”之间没有DC out,而“T”和另外+- 之间有2.2VDC 。
那就是说T 在充电的时候 是作为一个参考脚用的,可能电池里面有电路间接使得T 和“-+”其中一个相连,那么就可以有4.2VDC out ?

不过理光充电器 那个charge led没有亮。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看机器里面的电路设计才好办,我也不能记得这么多机器的内部电路.抱歉

网友(2015-07-15):
我有一个佳能充电器,好的。量+--端无电压。它四脚输出,其余两脚不知为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