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本不亮

楼主(2010-11-09):
超锐V400本开机有时能听见进系统声音,插外接无显示,问同行说是有些本显卡坏也是这种现象,接稳压电源无待机电流,开机电流显示最高1.12,最后停留在0.98,测了一会重新触发发现触发变得困难,点下开关,本指示灯闪一下瞬间又掉电,多开几次能加电,是显卡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开始说  开机有时能听见进系统声音,插外接无显示   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外接能正常显示,你外接,用键盘切换一下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 这机器喜欢出这问题吧

网友:
就显卡的问题 我修过

网友:
按楼主的的介绍肯定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都能听到开机声音,显卡的嫌疑最重!

网友:
6100的显卡也爱坏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加焊下容易返修哦,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
显卡了,不用问了,,这机器,可以说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