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检测

楼主(2010-11-09):
未通电,在路检测k3918任意两端的电阻,其中一组为26欧姆,另两组为无穷大,通电测电压,有一端为0v,另外两端分别是1.3v,2.5v。这个管子正常么?

网友:
这个管子是内存旁边的

网友:
这个MOS管 应该是击穿了 你取下来测量是最准确的

网友:
     再说具体点,  GDS各个点的电压分别是什么,。

          如果按照G D S正常电压的话,  你的管子是控制 输入有电压, 但输出没有电压,  量下是不是接地。  如果接地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  如果不接地那么就不正常了。

网友:
测得D和S都接地